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坏了,换了不是一个品牌的,不知怎么设置?

楼主(2008-11-06):
我们单位锅炉房有一台恒压供水的控制柜,英威腾的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好像手动转换控制的两台泵,是由转换开关控制这两台水泵(左边1号泵右边2号泵)。现在换了一台欧瑞传动电气有限公司(原惠丰电子)的型号F1500-P的变频器不知道怎么调恒压供水参数,现在是线接的没有毛病,就是设置好像有问题,按照原来的操作水泵可以运转,但是到需要的压力不会自动停,用的远传压力表,就是比如想要把它控制在2公斤左右的压力,怎么设置,需要动那些参数,我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没调出来,以前接触过机器上的变频器,没有接触过恒压供水的,希望有明白的朋友帮帮忙,不知道我说的你们能不能看的懂?

网友A:
看懂了,但是没有说明书也是白搭,没法帮到你。仔细阅读说明书,把变频器设定在PID状态。

网友B:
联系我 。

电话;13821797610

网友C:
一般采用PID的控制比较简单:外部压力表远传反馈,给定看要求可以面板按键 电位器等,正负特性设定下,说明书上都有,慢慢调不太难。

网友D:
按照说明书也没有调出来。你有没有设置一下PID调节啊?

网友E:
哪里的?山东的可以帮忙的呵呵

网友F(2008-12-24):
1 欧瑞变频器要调机型为G型;2  设PID控制,目标值为20%;用远传表阻值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G:
欧瑞变频器比较好调的调的呀

网友H:
想要把它控制在2公斤左右的压力,先搞清楚这时需多大的频率(试验)

建一个模型一次函数Y=KX+B    B为偏置值  K为增益 均可设定

即将远传表阻值与频率数对应模型

到需要的压力不会自动停,可能是滞后严重,比例增益小

网友I:
变频器以设置成,模拟端子控制,就是没法设置目标值。

以设置成PID控制,系统压力值应该设哪个参数。

手册上说应该设,O1--03,设了后也不行。

用的是:安川616-G5。

等待指点。

网友J:
搞好了吗?

如需帮助打13953911075   我帮你搞定。

网友K:
呵呵。难搞。不发表太多

网友L:
要参考一下说明书呀。

网友M(2009-05-26):
没接触过的确实不好调

网友N:
是用变频器上的PID控制频率,还是外加PID控制频率啊,如果是外加的话很好调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