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12C可否带他励电机

楼主(2008-11-06):
各位工友,我刚准备用一个512C的调速器,但看说明上说的是“适用与永磁或并励电机”,我想采用他励电机可以吗??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当然可以,512好象有励磁。如没可以自己加励磁就可以了

楼主:
是有励磁输出的,但我看的那个说明书上面翻译过来是512C适用与永磁和并励的,所以不放心

网友A:
没有问题,我用过的,只是时间长了不记的励磁有否

网友B:
有的,是二极管整流的

楼主:
好的,谢谢

方案我已经确定上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