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0吨起重机起升机构异响

楼主(2008-11-06):
新安装了一台120/50起重机    主钩是切电阻控制的的 现在的毛病是上升1、2档电机声音太大了,打到3档电阻全切除后就好了,电阻接线和接触器闭合我全查了 ,没有问题 ,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啊!

楼主:
补充一下   主钩3档运行起来我量了一下电压才310多伏  有关系吗

网友A:
1,2当有电阻断,仔细查,100%

网友A:
量什么地方的310伏.讲清楚

楼主:
总电源电压是110伏     1\2档好象还底

楼主:
电阻查了  没有断的地方   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量什么地方的310伏.讲清楚

总电源电压是310伏 1\2档好象还底
   还在吗

网友A:
310V是定子电压吗?,电压不是380V吗?怎么那么低

网友A:
能否上传个电路图,主钩就3个档?,这样故障我遇过几次了.不过你是新机子很难说.

网友B:
是用凸轮的吗

楼主:
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是电阻的问题    可是全查了没有错啊    主钩不运行的时候我量总电源是380V可主钩运行起来电压才310V    压降太大了  不知道这和1\2档异乡响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你的电源质量太差,容量小了.你先解决电源的问题.新惦记一般电阻的本身不会有问题.查查接线有没有接错.按里,310V接触器都吸不上.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原来小车滑线是双并的    有个小兄弟并错了  直接给短了两相

网友A:
是小车呀,不是主钩?

网友C:
主钩一般都是5档,小车3档的多

网友D:
学习一下               谢谢各位

楼主:
是主钩   主钩的转子经小车滑线时错了

网友E(2009-01-15):
电阻接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F:
原来小车滑线是双并的 有个小兄弟并错了 直接给短了两相!
粗心啊!

网友G(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网友H:
所有异常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I:
电动机异常响动有时候和电刷的磨损太大,导致接触不好有很大关系。

网友J(2010-02-26):
电阻线接错,请查找。

网友K(2010-04-20):
电阻接线有问题!你把转子短接试试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