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没接近为啥要通呵?

楼主(2008-11-06):
我有一个施耐德的接近开关,型号为XS1 M30MA250L2.我送直流24V供电.在没有任何东西接近的情况下,居然是通的.请问各位,是啥原因呵?接近开关要下水.

网友A:
同意楼上

网友B:
有可能你选择是的常闭型的,当物体接近时才会是断开的!

网友C:
是不是已经进水了?有可能再找一个比较一下

网友D:
同意思一楼所说的!!!!!!!!!!

网友E:
几线制的开关啊?

是不是常开和常闭弄反了?

网友F:
是啊!接近开关有2种,常开或者是常闭,看是不是你拿错了。

网友E:
常开或者是常闭,看是不是你拿错了。

楼主怎么没信了

网友E:
是啊!接近开关有2种,常开或者是常闭,看是不是你拿错了

网友G:
呵呵用西门子的接近开关吧!可以在水下工作的!呵呵QQ512834940

网友H:
接近开关怕水的!..

网友I:
1 楼说的很正确的,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J:
有常开和常闭两种类型的,是不是拿错了

网友E:
防水等级不够坏了吧!!!!

网友K:
1、看看防水等级。

2、坏了?

3、常开、常闭搞混了?

网友L(2008-12-17):
都让15楼解答了

网友M:
同意一楼的

网友N:
分不分常开,常闭啊,是不是弄错了啊

网友O:
德克 X德克
积分:324
帖子:144注册时间:2004-6-7 14:55:00 1楼 回复时间:2008-11-6 20:55:42 一个是接近开关本身已经坏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你把常开的和常闭弄凑了

网友P:
也有可能接错线了哦,偶犯过这样的错误*^_^*

网友Q:
一、接近开关选择的是常闭信号输出

二、接近开关坏了

三、现场电磁干扰比较大,开关误动作

网友R:
同意 一楼的观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T:

一个是接近开关本身已经坏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你把常开的和常闭弄凑了

网友U(2009-02-17):
看看接近开关接线是暗通还是亮通

网友V:
一、接近开关选择的是常闭信号输出

二、接近开关坏了

三、现场电磁干扰比较大,开关误动作
还就是看下检测距离;其他有有无干扰源等等

网友V: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3670

网友W:
分析的很好哦,学习了,也有接近开关测液位的传感器,很好用

网友X:
接近开关可能坏了也有可能是NPN或PN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