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速度每24小时0.1米,怎么做传动啊

楼主(2008-11-06):
线速度每24小时0.1米,怎么做传动啊?这个速度也太慢了吧。

楼主:
就是收卷一个12cm宽的薄钢带,怎么做啊。拉力约600N/m,可能是大致一个人的力量。

网友A:
用张力控制器+变频器 可以完成的.

网友B:
一样做呀..就是减速比大呀

网友C:
        要是用变频传动,速比有 好大哦。         我做过一分钟 0.5米的,速比用到三千比一。

网友D:
回贴可不要误导楼主了,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可以走这么慢啊?还有用的是什么电机啊?

0。1米这个还真有点难度。

是个变态产品。

按4楼的说法,用多大的减速机呢?算过没有啊?

网友E:
21600000/1按4楼的算发估计用4级100倍的减速箱

网友F:
这个产品真是有点变态。什么产品需要那么慢的速度啊,我想如果可以,设计成间隔控制比较好,比如没五分钟或十分钟动一次,要是能行就可以节省投资和简化设计思路

网友B:
简易方法一:

  在收卷轴上通过转角滑轮吊上一个配重,配重的重量根据收卷力矩确定,在配重下留足自由下行距离。。适用于安装空间无限制的场合;

简易方法二:

 在收卷轴系上装一组多圈扭簧(发条型和螺旋多圈型都可以),由扭簧予紧力产生收卷力矩,机构设计要使扭簧的予紧扭矩要可调。。

这种方法试用于于小空间场合。。

网友G:
我觉得可以,现在伺服很多就可以达到毫伏级.

传动比在大一些的话,做到还是没 什么问题的,

真正的问题你得给一个毕竟稳定的给定.

网友H:
借鉴一下机械表的传动原理,24小时转2圈,1圈卷0.05米。

网友I:
成本问题。你愿意足够多的出银子,这事就能搞定。

多级减速,一级搞个20/1,100/1等等,搞它个20,30,50级,100级等等,不就可以了。高架桥,火车轨道铺设时,吊具的速度也是很慢的。估计和你的差的也不是很多。还可以采用滑轮组,这就是高架桥铺设起吊的方式。搞它个100对滑轮组,加减速机组和起来一起使用。呵呵呵,再慢的速度也可以实现了。

网友J:
这个传动因为功率很小,建议使用大的质量势能做动力,用擒纵机构控制传动速度。

网友K:
用无极调速的可以达到

网友L:
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就是收卷一个12cm宽的薄钢带

需要

线速度每24小时0.1米

吗?

1.可以用特种电机驱动

例如:天文台驱动望远镜的电机系统24小时转一圈

2.精密液压

请多指教

网友M:
恐怕比蜗牛速度还慢慢

网友N:
11楼说的对只要有银俩

网友O:
有慢速的特种电机,然后加有合适的减速比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P: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用伺服电机+行星轮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 PLC可以实现。

网友Q:
引用 网友B:

简易方法一:

  在收卷轴上通过转角滑轮吊上一个配重,配重的重量根据收卷力矩确定,在配重下留足自由下行距离。。适用于安装空间无限制的场合;

简易方法二:

 在收卷轴系上装一组多圈扭簧(发条型和螺旋多圈型都可以),由扭簧予紧力产生收卷力矩,机构设计要使扭簧的予紧扭矩要可调。。

这种方法试用于于小空间场合。。

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

网友Q:
^_^我建议你采用这个方案^_^还便宜

网友R:
我来给你做!我来给你做!

网友S:
多加几级减速箱吧!

网友T:
这个控制要求很变态!要达到这么慢的转速很难啊!

在低速时的摩擦,蠕动等等原因,要是做的出来可以说是解决了中国硅片制造的难题啊!用于拉硅片

网友U(2008-12-08):
很容易做到,考虑到24H,电机的转速,按电机与蜗杆的比、蜗杆与蜗轮的比,做个几级就行了。

网友V:
用步进电机+摆线减速机,可同时解决扭矩和慢速问题。

如步进电机步距角0.75°,减速机传动比1000,卷筒直径100mm,则电机速度=(0.1m/24x60min)/(0.75/360X1/1000Xπx100mm

)=0.106步/min=1.06步/10min,即步进电机驱动器每10min约发出1个脉冲即可。随时间改变脉冲速度,还可以适应钢带越卷越大问题。

oyyw126@126.com

网友W:
这么大的距离?24小走100MM太远了,用侍服选电子齿轮为每10000脉冲一转,然后输出频率为1HZ,这样1分钟才输出60HZ,一转所要的时间分钟就是就是10000/60=166分钟,就是近三个小时了,后面再来个什么变比的就看你用什么负载方式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I:

成本问题。你愿意足够多的出银子,这事就能搞定。

多级减速,一级搞个20/1,100/1等等,搞它个20,30,50级,100级等等,不就可以了。高架桥,火车轨道铺设时,吊具的速度也是很慢的。估计和你的差的也不是很多。还可以采用滑轮组,这就是高架桥铺设起吊的方式。搞它个100对滑轮组,加减速机组和起来一起使用。呵呵呵,再慢的速度也可以实现了。

网友A:
减速机加变速控制.  办法很多

网友Y(2009-02-25):
我公司专业从事CNC研发控制,在数控弹簧业,也是国界超前,原于台湾亿图数控设备有限公,专业从事运动控制,张力控制,模拟量控制,、、、、、等,现以广泛运用于,工具机,弹簧机,折弯机,两轴平台,点胶机,机械手、、、、、、,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昆山恒欣数控,姜先生,电话,15062463123,QQ576017183,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Z:
如果不要求衡速,可以靠滤不用电机,用电磁铁拨动棘轮来实现,电磁铁拨动棘轮具有成本低,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的特点.只要用一套长时间电子震荡电路控制电磁铁拨动棘轮的单位时间内的次数就行了.张力可以用弹簧补偿.

网友AA:
利用伺服可以达到目的,我们做过类似的东西,利用其位置控制加变速箱应能达到,不能用步进,步进低速时震动,无过载能力。

网友AB:
用力矩电机    我有!有事留言!qq    5 3 1 5  0 8 7 9 3

网友AC:
交流电机 变频器 减速机可以完成

www.daitomotor.com

深圳市道马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919819

网友AD:
为什么不用力矩电机,加一个速度控制

及保证速度,又能保证力矩

网友AE:
可以考虑用液压,可以实现

网友AF:
用步进电机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但是几个方案总感觉都不理想。几个问题,空间不能太大,力度要够,万一堵转怎么办。成本也要控制啊,超过3万就没什么意思了。除了8楼的方案还可以考虑,但是那个调节难度也太大,有没有人实际做过。1.4米宽的机器旁边配的东西总不能太大吧。

楼主:
对:人面桃花 关于

这么大的距离?24小走100MM太远了,用侍服选电子齿轮为每10000脉冲一转,然后输出频率为1HZ,这样1分钟才输出60HZ,一转所要的时间分钟就是就是10000/60=166分钟,就是近三个小时了,后面再来个什么变比的就看你用什么负载方式了!

内容的回复:

选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扭矩能达到吗?成本呢?大小呢?

网友AG:
在这个问题上伺服和步进比应该没任何优势。薄钢带怎么施加张力呢,辊还是平台,还是直接拉住,钢带是连续走料还是一次性。。。

网友AH:
还是用力矩电机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行用电机带齿轮箱,然后用磁粉控制器,还是采用力矩控制,如果不是力矩控制基本上很难做到那么慢的速度,600N的磁粉离合器也不是很贵,体积也不太大,及时齿轮箱速比要选择大点,

网友AI:
还有能用到这样低的线速度啊

网友AJ:
高等数学问题~~~~~~

网友AK:
我感觉还是从机械上解决比较好

楼主(2009-04-15):
我说的600N是指的一般情况下的钢带阻力,我要控制的是线速度,不是张力,所以磁粉就可以省了。当然,卡带是比较难免的,所以保护要可靠。这种大功率的力矩电机加控制器加减速箱价格是多少?如果光控制转速,那么线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比较难,

楼主:
我希望能大家直接给出解决方案,比如选型和成本。我在这方面不太熟悉。

网友J:
除擒纵机构外再提供一个机构给你。

槽轮间歇传动。比多级的齿轮蜗杆传动效率高,缺点有间歇运动。要看你是否允许。不过这么慢的速度,间歇运动都不会影响到啦。

行星减速机也有非常大的传动比且结构紧凑,但是价格太高,不容易买到。

楼主(2009-05-21):
对:芳季 关于

除擒纵机构外再提供一个机构给你。

槽轮间歇传动。比多级的齿轮蜗杆传动效率高,缺点有间歇运动。要看你是否允许。不过这么慢的速度,间歇运动都不会影响到啦。

行星减速机也有非常大的传动比且结构紧凑,但是价格太高,不容易买到。

内容的回复:

擒纵机构,我觉得从原理上应该是可行的,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系统,成本怎么样啊?

网友AL:
破 解“山寨”版国产S7-200CN PLC的心得与迷惑!www.200plc.cn网友大讨论

前几天接到一个活!说要解西门子国产S7-200的PLC,我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想我多年成熟的经验解个cn,还是绰绰有余吧!但是拆机读出bin文件后傻了眼。厂家名被抹去,外形跟西门子完全一样。发现跟以前<此处内容被屏蔽> 的cn完全不一样,仔细看了看型号是S7-200 224+。224+这种型号不知有没有人见过啊,我是第一次,以前解过224xp的。修改系统数据把4级改成3级后写入,奇怪!虽说是山寨版但是也不至于这样啊,程序的3级保护也没有了,直接就可以上载程序了。上载后POU加密。用破 解补丁破 解后程序只有主程序里那么一点,子程序里什么都没有,但是pou注释都有显示。我开始以为程序就那么一点,后来到了厂家试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且程序控制很复杂,还有自由口通讯。我估计系统密码破 解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POU密码破 解这里,其实程序已经下载了,但是你看不到,但是我有实验自己加的pou密码后写入。<此处内容被屏蔽>很成功,没有任何程序缺失,但是他那个怎么不行呢?我现在正在尝试找出pou密码,直接输入密码看看程序能不能显示出来。我把读取的BIN文件和读出的程序一并传上来。给大家看看,请高手留言!
对了忘了说明这个plc其实是深圳合信自动化生产的 CTS7-200 PLC的224+
启发,看来“山寨”版PLC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破 解。不过系统数据,pou密码,系统密码位置,密码保护位完全变了,或许还加了更复杂的保护,不过加更复杂的保护的可能不是很大,因为必定是“山寨”版啊!但是他现在的这个pou加密是不是另有蹊跷啊?
仿西门子“山寨”版PLC看下面详细说明:
在谈起山寨PLC时,第一个想起的是VIPA。惠朋(VIPA),这家德国的洋“山寨”,早在三四年前就打出了“完全兼容西门子S7-300 PLC”的招牌,甚至连产品的外形也与S7-300 PLC的外形极度相似,对于不懂自动化的领导看来,“没什么两样嘛!”。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惠朋(VIPA)并没有用“山寨”那种“土匪”似的低价格,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和国内小的“山大王”比起来,轻松了很多。不过,惠朋(VIPA)一直没有推出类似于S7-200的“山寨”产品,可能是感觉没什么油水吧!

  现在,惠朋逐步已经开始注重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低端,对于模仿的对象,一直是平视或者略微的仰视。

最新破 解“山寨”版国产S7-200PCN PLC的解 密心得与<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请浏览:http://www.200plc.cn

电话: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

管理 plc200cn1 1楼 回复时间:2009-5-16 12:52:14 关于西门子S7-200CN解 密最新版连拆机也无法破 解的讨论

最近听不少的西门子解 密发烧友说最近新出的CN连拆机也解不了了,别说ppi协议解 密了,又更新了,你就追吧!不过我是没有见过啊,有这方面经验的来讨论一下,另外谁有最新版的CN的BIN文件传个上来,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我知道深圳合信的仿西门子的plc是升级了,用CN的解 密方法是不行了,但是cn的再次升级还没见过,我想也不过就是校验码的问题,知道了校验码算法,再怎么改也能找到的,也难怪西门子密码保护升级这么快,你看看论坛到处都是破 解的,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能不知道吗?^_^^_^,好了,有BIN文件的传个上来啊,我等着。

西门子200CN解 密最新版软件请浏览:http://www.200plc.cn

电话: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

网友AM:
比蜗牛还慢,传动机构的精度成了问题!

网友AN:
选用行星减速器配变频器,传动比可达10000以上。

网友AO:
选择谐波减速器减速配小导程丝杠传动+变频调速

网友J:
蜗牛一天能走两百米呢。当然比蜗牛慢啦。

我说比牙菜生长还慢。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科技节目。是说一个完全不用提供光能电能磁场电场引力等能源可以自己永久行走的钟。只要放在那就永远不会停。

其实那有不用提供能源的永动机的。

他的动力来源是一片双金属片。利用昼夜温差作为能源的交换条件。双金属片驱动棘轮对发条进行微量的储能。后面的不用说了。是利用热能。

我看你这个系统的工作状态与 这个 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