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归类总结(转)

楼主(2008-11-06):
电机故障的检修
电机的故障有机械故障与电气故障两大类,机械故障比较容易发现,而电气故障就要通过测量其电压或电流进行分析判断了,以下介绍电机常见故障的检测与排除方法。
1、电机的空载电流大
当电机的空载电流大于极限数据时,表明电机出现了故障。电机空载电流大的原因有,电机内部机械摩擦大,线圈局部短路,磁钢退磁。我们继续往下做有关的测试与检查项目,可以进一步判断出故障原因或故障部位。
电机的空载/负载转速比大于1.5,打开电源,转动转把,使电机高速空载转动10s以上。等电机转速稳定以后,测量此时电机的空载最高转速N1。在标准测试条件下,行驶200m距离以上,开始测量电机的负载最高转速N2。空载/负载转比=N2÷N1。
当电机的空载/负载转速比大于1.5时,说明电机的磁钢退磁已经相当厉害了,应该更换电机里面整套的磁钢,在电动车的实际维修过程中一般是更换整个电机。
2、电机发热
电机发热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电流大引起的,电机电流I,电机的输入电动势E1,电机旋转的感生电动势(又叫反电动势)E2,与电机线圈电阻R之间的关系是:I=(E1-E2)÷R,I增大,说明R变小或E2减少了。R变小一般是线圈短路或开路引起的,E2减少一般是磁钢退磁引起的或者是线圈短路,开路引起的。在电动车的整车的维修实践中,处理电机发热放障的方法,一般是更换电机。
3、电机在运行时内部有机械碰撞或机械噪音
无论高速电机还是低速电机,在负载运行时都不应该出现机械碰撞或不连续不规则的机械噪音。不同形式的电机可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维修。
4、整车行驶里程缩短、电机乏力
车续行里程短与电机乏力(俗称电机没劲)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当我们排除了以上4种电机故障之后,一般说来,整车续行里程短的故障就不是电机引起的了,这和电池容量的衰减,充电器充不满电,控制器参数漂移(PWM信号没有达到100%)等有关。
5、无刷电机缺相
无刷电机缺相一般是由于无刷电机的霍耳元件损坏引起的。我们可以通过测量霍耳元件输出引线相对霍耳地线和相对霍耳电源的引线的电阻,用比较法判断是哪只霍耳元件出现故障。
为保证电机换相位置的精确,一般建议同时更换所有的三个霍耳元件。更换霍耳元件之前,必须弄清楚电机的相位代数角是120°还是60°,一般60°相角电机的三个霍耳元件的摆放位置是平行的。而120°相角电机,三个霍耳元件中间的一个霍耳元件是呈翻转180°位置摆放的。
电机拆装与保养
一、电机的拆卸
拆卸电机之前应首先拔开电机与控制器的引线,此时一定要记录下电机引线颜色与控制器引线颜色的一一对应关系。打开电机端盖之前应清洁作场地,以防止杂物被吸在电机内的磁钢上。做好端盖与轮毂相对位置的标记。注意:一定要对角松动螺钉,以免电机外壳变形。
电机转子与定子的径向间隙叫做气隙(空气间隙),一般电机的气隙在0.25-0.8mm之间,当拆卸完电机排除了电机故障之后,一定要对原来的端盖记号进行装配,这样可以防止二次装配后的扫膛现象。
二、电机内齿轮的润滑
如果有刷有齿轮毂电机与无刷有齿轮毂电机运行的噪音开始变大,或者更换了电机内的齿轮,应将齿轮所有齿面涂满润滑脂,一般使用3号润滑脂或厂家指定的润滑油。
三、电机的组装
在组装有刷电机之前,请检查刷握里面弹簧的弹性,检查炭刷与刷握是否有碰擦,检查炭刷在刷握里是否能达到最大行程,注意炭刷与换相器的正确定位,以免卡坏炭刷或刷握。
安装电机的时候,首先应清理电机部件表面的杂质,以免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转,并且一定要将轮毂体固定结实,以免安装时由于受磁钢的强力吸引,造成部件相互撞击、损坏。

楼主:
希望各位再继续总结,把这个标题完善起来

网友A(2015-03-24):
引用 楼主:
希望各位再继续总结,把这个标题完善起来

如果电机频繁的加减速(每隔几分钟加/减频率)会不会对电机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