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编写好的S7-200程序的符号表下载到PLC中,下次使用时直接上载符号表

楼主(2008-11-06):
如何将编写好的S7-200程序的符号表下载到PLC中,下次使用时直接上载符号表,请各位大峡指点!!!急急!!!!!

网友A:
据我了解S7-200的符号表在PLC中是无法保存的,要想看到注释符号表要在PC中打开

网友B:
符号表只是数据地址的代号,编译后下载到PLC是地址,并没下载文字的代码.

网友C:
我想是没有办法,只能保存在pc中

网友D:
不是行。只能存在电脑里的。PLC上载上来的程序是没有符号表的。

网友E:
PLC上载上来的程序是没有符号表的。

网友F:
是不能的,k只能保存在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