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此程序意思

楼主(2008-11-06):
LDM8000     MPS    LDX0001    AND    【D>=        D 24       K20 】     OR    【D<D24     K0    ANB     DMOVP     K0    C235     MPP      DMOVP     K0    C235

网友A:
你的语句无法再GX中变换成梯形图

我看不懂

网友B:
我来解释一下:

“正常情况下,那个人和与你老婆差不多大的人或比你小的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的总和放在一大堆什么东西里”

楼主,懂了吗?

网友C:
各位大侠:T5的灯管还能不能做节能改造。能的话请大侠发一份方案给我的邮箱好吗?fangzhixiu@126.com谢谢!!

网友D:
我第一次来,发现楼主想象力很好。可喜可贺

网友E:
这个难不到我。PLC在STOP到RUN时C235置0,当X1 为ON,D24>K20 跳变时,C235置0,或者D24<K0跳变时,C235置0。

网友F:
楼主你的程序完整么??.............

网友G:
共积3分就悬赏50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网友H:
哈哈, 2楼说的极有道理.

网友I:
共积3分就悬赏50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大家相互学习吗.

网友J:
PLC在STOP到RUN时C235置0,当X1 为ON,D24>K20 跳变时,C235置0,或者D24<K0跳变时,C235置0。

网友K(2009-02-11):
你转成梯形图就很容易了

网友L:
应该是楼上所讲的那样吧!!!!c235应该接的是编码器吧

网友M(2010-07-20):
这个代码缺东西,编译太累了

网友N:
我来贴出楼主的梯形图。程序的含义,楼上有几位已经说了。

网友O:
是的一定要玩玩的!

杭州因达电炉,中频炉中频电炉

网友P:
这不很好理解吗,M8000是三菱的运行指令,一运行就接通;

X001是输入:接通后

D>=D24   K20:是当D24寄存器内容大于等于20时接通

D〈 D24 K0:是当D24寄存器内容小于等于0时接通

DMOVP  K0  C235 是前面的线路接通后把对C235清零

网友Q:
这程序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意思,就是一些指令的组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