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回答...

楼主(2008-11-06):
各位好!

我是个初学者,近日在工作中碰到一个改造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给小弟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问题是这样,原来在设备上有一台减速机带动一个给料器放料,由于整体机构不合理,给料不精准,需要进行机构的重新设计,我们想使用一种可以用电脑上的组态软件进行控制的可调速电机进行来实现这次的改造目的,要求调速比在1:1000,扭矩在3~5N.m,我们还有一个S7-300的PLC,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指导,如果我有什么地方没说清楚,请原谅小弟才疏学浅,给小弟提出来!

我希望的调整流程为:计算机参数修改--PLC--电机速度改变并在计算计上显示调整过程及结果

期待着各位的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是想用组态软件来调速吗?

网友B:
没有变频不好办呀。。。。

网友C:
用伺服驱动器也可以.

网友D:
用PLC给调速器通讯,现在的调速器都有通讯功能,直流变频都可以吧,电机什么样的?

楼主:
对:lenze(论茨)wkd 关于

 没有看明白?你是想用组态软件来调速吗?

内容的回复:是呀,就是想用组态软件来进行调速,但就是想不明白怎么去和电机或者电机控制器进行通信

楼主:
对:理论不中 关于

用PLC给调速器通讯,现在的调速器都有通讯功能,直流变频都可以吧,电机什么样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想选择orientalmotor(东方马达)的BX6400S-A这款电机,但算起来扭矩好像不太符合,现在还在选。你能再把中间过程再讲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E:
上位机用WINCC6.0,排列成PLC有OMRO N和S7-200怎么组网?谢谢!

网友E:
上位机用WINCC6.0,PLC有OMRO N和S7-200怎么组网?谢谢

网友E:
用WINCC6.0组态就行,在s7-300加位置控制模块,控制伺服电机,能够很精确的控制和调节位置。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专用的传动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为什么不考虑专用的传动模块呢

能不能给点儿提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为什么不考虑专用的传动模块呢



能不能给点儿提示,谢谢

网友G:
触摸屏+plc+变频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现在就是在电机选型方面有点困难,希望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大家需要我的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