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我单位一台185千瓦的两级电机,由于前轴承跑内瓦,转子不能用了,但是生产需要,要尽快恢复生产,于是就把另外一台因为泵坏而闲置下来的也是185千瓦的电机转子换到这台上来,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以前的转子轴承是319的轴承,而且轴前端是两个轴承,而我们换上去的这个转子是320的轴承,单个的,两台电机的大端盖也互换装配上了,试运后正常,空载电流102A,但是我总感觉这样不对劲,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呀?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轴前端是两个轴承,估计一个是滚珠轴承,一个是滚柱轴承(也有人叫推力轴承)。空载电流就没问题。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应该是轴承不一致。这个忙我也帮不上。国内最好的轴承是瓦房店的轴承,但是市面上很多假的,购买时要小心。

网友B:
维检人员可以加强注意观察一段时间,还要充分理解原有设计思想.

网友C:
应该认真查一下两机壳端盖止口定子长度是否完全一致.转子轴及轴承是否能恰当吻合到位...

如原机无特殊要求.单轴承应可以的.用进口的.

原转轴抱死处找车工大手处理一下可以用的

下图为一90KW转子.前轴承内抱死处理后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