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触摸屏能能大量存储数据单元,和PLC的寄存器交换数据

楼主(2008-11-06):
如题:哪个牌子的触摸屏能能大量存储数据单元,和PLC的寄存器交换数据,谢谢!

网友A:
不才,没听说过。

只知道上位机和触摸屏最大的区别就是数据库功能。

网友B:
触摸屏和PLC都可以安装内存卡,关键是它们的数据交换程序。

网友C:
OCS全系列支持2G通用数据存储,数据可用EXECL格式存储,支持梯形图建立文件,存/读数据,也有存储卡操作画面元件来存储读取数据,

详细参考我们的网站:http://ect-control.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才,没听说过。

只知道上位机和触摸屏最大的区别就是数据库功能。

感觉这位老兄理解了我的意思

楼主:
我就想省掉上位机,用HMI存大量的数据

丰炜PLC可以存大量数据,但其运动控制功能感觉不怎样(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网友D:
信捷的TOUCHWIN储存4M数据 可以用配方功能和PLC交换数据

信捷的PLC可以扩展到三万两千多数据 不知道这样够不够

网友E(2008-12-19):
几乎触摸屏都可以用配方功能和PLC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