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单相表要接3个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8-11-06):
有3个单相表要接3个电流互感器怎么个接法 ??  今天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也是菜鸟,有多少接法?请教高手了!

网友A:
把连接片拆了,1   2接互感器3  4接零,火线从互感器中穿过,然后接到5(也就是连接片上),注意要看表是不是反转,反转就把互感器倒一下

网友B:
接法多了,只是要保证正转,接法相对少些。跟三相电机的正反转大至差不多。你想三相电机正反转有多少种接法呢?只不过,如果互感器接法不对和话,会出现计量不准确

网友C:
只要接线时认真点,按图纸按标准接线,是很容易的。

网友D:
找电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