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电池能多久

楼主(2008-11-06):
AB PLC 在断电后电池能能多久啊?
各位大虾告之啊
我问第四研究所的一个工程师他说是一个星期,我不相信
还有它有充电的功能吗?

网友A:
能维持约七八个月吧,关闭电源后只有一些数据须用电维持,充电功能是肯定的,这和电脑主机里的电池是一样的。

网友B:
没有充电功能,但估计可以用1年以上

网友C:
估计断电后使用电池保护程序,也就是2个月使用。

网友D:
              二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一个星期肯定不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有充电功能,但估计可以用1年以上

网友F:
有的有充电功能,我们的电池用两年了,最近我测量了一下仍然是2.98V.

网友G:
呵呵;一般的PLC用的后备电池都是非充电电池;程序有的可以保存几年;

具体要看电池的容量;

网友H:
PLC 锂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各配件2000种
三菱PLC 欧姆龙PLC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

PLC锂电池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松下 富士 PROFIBUS配件
1747-BA MR-BAT A6BAT Q6BAT F2-40BL GT11-BAT FX3U-32BL
1747-BS CJ1W-BAT01 3G2A9-BAT08 CPM2A-BAT01 CS1W-BAT01 C500-BAT08
日本 东芝 万胜 三洋/松下 法国SAFT 德国瓦尔塔 以色列 北美电池
伺服电缆 USB收发器 各样配件2000多品种
PLC产品三菱PLC欧姆龙PLC
承接工程编程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代理日本兰氏喷漆枪

网友I:
一般断电保持一年左右,一个星期不大可能,不过各电池是有差异的,具体的可询问AB的技术支持!

网友J:
对,咨询AB的技术支持, 断电估计半年左右

网友K(2009-02-07):
我用了一年多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都是一次性的;

一般可以用2年左右;

网友L:
现在的PLC都不用电池了,换成超容量电容

能用十年

网友M:
他是后备电源,2年没问题。

能停电2年?

网友N:
 能用5年

网友O:
没有充电功能,能用2年。

网友P:
应该可以用2年左右,我们这有几台5000的,不过都是一次性的,他报警了换就可以了

请问是为什么SLC500的为什么没有电池啊,断电程序还能保存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应该可以用2年左右,我们这有几台5000的,不过都是一次性的,他报警了换就可以了

请问是为什么SLC500的为什么没有电池啊,断电程序还能保存

 有的,SLC-500当然有

网友R:
3-5年吧

网友S:
您好!

感谢您对ROCKWELL AUTOMATION 的支持!

电池的使用年限与三个因素有关:

1.内存的大小

2.断电的频率

3.温度

其他CPU的电池耗能请在帖子中说明,我会帮您查明!

任何问题,欢迎来电来邮咨询!

-------------------------------------------------------------------
ROCKWELL AUTOMATION (SHENZHEN) BRANCH

Customer Service & Maintenance Area Manager

Nemo Yu

Mobile:18820272797

Email:yfyu@ra.rockwell.com

网友T:
没有固定标准,一般建议1-2年更换一次(指设备不上电使用的情况下)。主要换电池时开机上电,不断电情况下更换新电池

网友H:
一般建议1-2年更换一次(指设备不上电使用的情况下)。主要换电池时开机上电,不断电情况下更换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