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单片机控制台达VFD-B变频器

楼主(2008-11-06):
本人以前一直用台达PLC经485通信控制台达VFD-B变频器,进而控制三相异步电机运转,现在想用51单片机控制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运转。

想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单片机经D/A转换输出模拟电压至变频器的AVI接口,想问下接线方法是怎么样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看行不行得通,望各位不吝赐教

我的接线及控制想法(不知道怎么样插入图片)

DAC0832经LM324转为电压后接至VFD-B变频器的AVI接口,输入模拟电压,

P1.0用于控制启动和停止,P1.1判断正反转

P1.1中接FWD, P1.2接REV, 用于控制转向,

运行时,我的想法是P1.2置0,P1.3置1时正转,P1.2置1,P1.3置0时反转, P1.2,P1.3都置1时不转

单片机各口输出的只能是5V的电平,好像用PLC控制时都是24V电压,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我的一个简单的程序

DAC0832 EQU 6000H

ORG 0000H

START:
             JNB P1.0,QD
             SETB P1.2
             SETB P1.3
            AJMP START

QD:
           MOV A,#40H      //注
           MOV DPTR,#DAC0832
           MOVX @DPTR,A

          JNB P1.1,FZ
          CLR P1.2
          SETB P1.3
          AJMP START

FZ:   SETB P1.2
         CLR P1.3
         AJMP START

END

程序注处40H是这样计算出来的,不知道正确与否:电机额定转速为1440,对应AVI接口10V电压,现在假设所需转速为N,则所需电压X为

1440/10=N/X,得X=10N/1440,DAC0832转换精度为8位。参考电压Vref为5V,则送入DAC0832的值T=10N*256/1440*5=16N/45,假设N=180,则T=64D(十进制)=40H(十六进制)

程序并不重要,我主要想知道的是接线方法和送入DAC0832的值是怎么计算的,需不需要加电平转换之类的硬件等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不用DAC0832,直接用单片机的引脚输出脉冲电压,调点空比就能调电压.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