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带普通异步电机,距离150M。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8-11-06):
ATV48  132KW软启动,带132KW异步电机,两者距离150米。

因为有压降的问题,我想加大线径,这个线径要多大合适?这样的应用谁有案例?怎么解决?请大家给些好建议。谢谢!

网友A:
只要负载类型和软启动配合无问题,不用加大线径

网友B:
国标75平方的铜线应该足矣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压降不用考虑吗?以前有人启动失败的案例。

网友C:
建议楼主用95或120平方的铜线。150米的距离压降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建议用120平方的铜电缆,我们单位的使用情况和你的一样。我们用的120平方的铜电缆,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