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电缆问题,电机和变频器间50米,行不?

楼主(2008-11-06):
我这里有一套恒压供水系统,但是水泵电机在泵船上,控制柜在河岸上,变频器和电机间电缆需要50米,75KW的电动机,这个这个距离对变频器的性能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准备选多大的.

楼主:
变频器的型号为 ACS550-01-180A-4

网友A:
偶是用户,我们的习惯是一般都是提高一挡选择变频器,不过180A的变频器带75KW的电机,也算是可以

楼主:
谢了,我是想问一下我的电机和变频器间有50米的距离,这个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B:
超过50米,要加电抗器的,

网友C:
最好抬高一档,要不然的话对变频器和水泵不好,还达不到效果!

50米的距离最好加电抗,线越长衰减越多!

网友D: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没问题。这个功率的变频器在ABB手册上最大电机电缆长度是300m,开关频率为1K或者4K,如果开关频率为8K或者12K那就只能到150m。

50m,小CASE。

网友F:
没问题,50m,小CASE.

网友G:
使用屏蔽电缆就行

50米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H(2008-12-12):
没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I:
200米深进泵我都做过,没加电抗器,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J:
50M肯定没问题,做过100多米没加电抗器

网友K:
没有问题的,我做过70M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