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ACS550已启动就报A2025代码,是什么意思?手册上查不不到

楼主(2008-11-06):
ABB变频器ACS550已启动就报A2025代码,变频器不启动,是什么意思?手册上查不不到,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或报警信息,谢谢

网友A(2009-09-23):
A2025代码表示首次启动信号,通常出现在输入电机参数或改变电机参数后首次运行,详见9910参数说明,这是正常告警。辨识变频器完成后,以后再启动即为正常方式。手册中有此报警代码,可能你版本低。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等10到1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