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中O1-03的应用

楼主(2008-11-07):
变频器中电机的基本参数设置是400V,2.2KW,50HZ等。控制模式是:无PG的V/f控制;频率指令的选择是:MEMOBUS 通信;运行指令的选择是:MEMOBUS 通信。假如通信写入的频率指令是20HZ,随着O1-03参数设定值的变化而数字操作器上的U1-01和U1-02是如何变化的,有什么计算公式或估算方法?

网友A:
以o3-03设置为0为例,当你需要的输出频率为40Hz时,你的设定值应是40/0.01=4000。

楼主:
你的设定好象是有些问题。我当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时,O1-03的设定值就是0,而通讯输入是40Hz,实际输出只有4.0Hz,相差就是10位。我想问的是:通讯输入是20Hz时,O1-03设置为0时,实际输出是多少;设置为10000,25000,36000时的实际输出是多少,有何高招或捷径。因为我在当时修改时,每次所得的结果差异太大了,弄不懂为什么?

网友B(2017-12-11):
朋友 你搞懂了01-3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