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葫芦遥控改造的疑问?

楼主(2008-11-07):
有一个5吨点东葫芦改造成无线遥控,原先手电门控制时控制电压是通过一个380v/36v的变压器变成36v控制,现在改成遥控器控制后,想省去变压器,直接用380v电压控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就是你的接触器线圈也要换成380V

网友B:
如果你问的只是遥控器接收器是否可以用380V的,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原来接触器都是36V的,那么要全换掉,综合考虑成本.,另外禹鼎的遥控器最好有备件

楼主:
我将原有系统全部去掉,重新设计控制箱,由于是遥控控制,不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控制电压用380V,遥控器输出点不知道能不能使用380V的电压

网友C:
不能的话,通过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不能的话通过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D:
遥控器输出点能使用380V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完全没有问题,注意遥控器触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