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请问各位,台达触摸屏的编程电缆与台达触摸屏联机的时候,能不能监控和编辑台达plc的程序?

网友A:
用台达的485口和DOP的COM2口通讯,这样232口可以用来监控PLC程序了。也可以用DOP的USB口穿透,也能下载PLC程序和DOP画面,当然也能监控PLC

楼主:
good,全明白了!

网友B:
也可以用DOP的USB口穿透.

楼主:
对:牛牛不牛 关于

用台达的485口和DOP的COM2口通讯,这样232口可以用来监控PLC程序了。也可以用DOP的USB口穿透,也能下载PLC程序和DOP画面,当然也能监控PLC

内容的回复:用usb穿透功能是不是还要哪里设置一下?我是没有用过

网友C:
只要确认人机和plc通讯上,哪么就只要在plc软件上选择usb下载即可

网友A:
只要确认人机和plc通讯上,哪么就只要在plc软件上选择usb下载即可 -------》我的WPLSoft 是2.10版本的,没有USB选项,我选的是DirectLinK,能正常使用

网友C:
以前的版本是usb  现在的版本都改成direclink了  呵呵 一个效果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我的问题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D:
haha, 没用过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E:
可以对台达的PLC进行程序编程修改,

网友C:
相当于人机充当了信号转换的过程,usb直接给plc下载了

网友F:
比较强劲的功能!!!

网友A:
前几天试了下松下PLC联松下人机也可以穿透,用FPO和GT11测试的,很爽很实用!

网友G:
楼主,这方面可以参阅下美国Horner浩纳尔OCS产品,其特点把PLC、触摸屏、I/0输入输出、网络集成为一体啦!即避免了PLC和人机界面连接的问题,同时让你使用操作更简单,成本更低!

www.hornerjiang.com.cn     www.hornerchina.com.cn     www.hornerocs.com      中国华南区运营中心 13826599051蒋先生

网友C:
是的。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网友A:
请台达的工程师测试一下WPLSoft 2.11版本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今天下午我用WPLSoft 2.11版本的想穿透一下,怎么弄都没弄出来。屏的COM2口与PLC的485口通讯,在屏上做了个Y0,能控制,通讯没问题。

前次我是用WPLSoft 是2.10版本的

网友H(2009-08-02):
刚开始起步使用台达,准备用到这个功能,听上去不错。楼主应该是达人了!

现场的想法是用人机跟PLC通讯,用电脑的485监控PLC,但是接好线后才发现WPL里面没有485通讯的选项,所以才知道不好用。此路不通,还有一路,因为台达PLC的电脑监控和人机接口完全相同,我也想到用串口窃听的办法来做的,这个方案可以一试,我在LS PLC调试里面用得太多了。

网友C:
对:倚天屠龙 关于

刚开始起步使用台达,准备用到这个功能,听上去不错。楼主应该是达人了!

现场的想法是用人机跟PLC通讯,用电脑的485监控PLC,但是接好线后才发现WPL里面没有485通讯的选项,所以才知道不好用。此路不通,还有一路,因为台达PLC的电脑监控和人机接口完全相同,我也想到用串口窃听的办法来做的,这个方案可以一试,我在LS PLC调试里面用得太多了。

内容的回复:可以用plc的RS485与HMI通讯,然后让PC与PLCtongguo RS23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