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监控问题

楼主(2008-11-07):
准备用台达plc,但不知道台达plc上有几个接口?好像只用一个编程接口,

当和触摸屏联机后,还有没有接口让我在线监控呢?有说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出!

网友A:
你可以PLC的COM2口RS485转换成232不就可以了

(台达有功能卡)DVP-F-232

网友B:
你可以PLC的COM2口RS485转换成232不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你用的是台达的EC系列的了,那就只有一个口,没得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