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指点

楼主(2008-11-07):
用wincc6.0打开项目出现如下故障,请指点。

网友A:
能新建立画面吗,我曾遇到过类似问题,最终是重装wincc解决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印象中好像那张系统盘有问题,

网友B:
我碰到的都是什么没有激活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