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松下圆弧插补问题。

楼主(2008-11-07):
以上是两个事例程序。在此请教此事例程序中“经过位置”“中心位置”给这样理解?其参数设置依据又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用什么方法来画圆的,仔细看下指令,不同的代码是不同的画圆方式的。

网友B:
谁用过螺旋插补啊 FP2的

网友C:
看代码,代码不一样

网友D:
经过点指定:有当前点的位置,根据指定的经过点和目标点的位置,可计算出圆心位置和半径.也就是数学上已识圆上的三点,任意两点的连线的中心垂线的交叉点为圆心,当然半径也就出来了.

中心点指定:由当前位置指定的中心和目标位置,可计算出半径.知道中心点和目标位置,就知道半径了,这个圆就确定了,目标也清楚了.

参数的具体设置可参考松下手册,如果没有可以联系我,我可以传给你,不清楚的可以相互探讨.

网友E(2009-02-15):
  不懂!都是高人啊

楼主:
说一千道一万!!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就是:一个是圆弧坐标,另一个圆心坐标。具体方式还是去看数控系统编程就非常清楚了。

网友B:
其实 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不用计算 用PLC点动 软件监控就能找到各个点的位置

网友F(2017-08-04):
引用 网友D:
经过点指定:有当前点的位置,根据指定的经过点和目标点的...

c32t2执行圆弧插补时,轨迹是直线,而且圆弧插补特殊标志R904e一直未通,请指教

网友G(2018-06-09):
下载看看,最近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