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为什么会烧起来

楼主(2008-11-07):
我以前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厂家需要用烤箱来烤漆,以前使用的接触器加温控器,在烤箱内不同位置安装若干个热电偶,当某一个测量点的温度达到要求时,就断开接触器,然后慢慢冷却,当达到温度下限时再接通接触器加热,当然这样的温度控制很不精确,温差比较大。后来由于工艺需要要求要减小温差,就采用了变频器来做PID控制,想要进行较为准确的温度控制,事实上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然后运行几天以后,连接电热管的耐热导线统统都烧焦了。变频器不是可以节能的吗?但是耐热导线会烧起来说明热量比以前会更大,那这样还可以节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