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侍服控制程序

楼主(2008-11-07):
有哪们大哥可以给我一个CP1H脉冲控制的程序,要求有自动找原点,加减速,等,程序最好有标注.谢谢,有赏!!!

网友A:
我这有,你在线吗?
QQ:704996804

网友B:
可以找下指令说明,自己学习下。

网友C:
看一看指令手册中SPED、PULS、ACC等指令,然后再用PLC加伺服电机实际的试一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