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07):
请问单相220V50HZ的标准电压的电器,能直接用两相220V60HZ的替换吗,

网友A:
要看什么电器.纯电阻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应该没问题,我们国家有许多都是用的日本的电器

网友C:
没多大问题的,我们单位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D:
电器一般设计都会留有一些余地,应该可以用。

网友E:
没有用过,路过看看。不过建议小心使用。愚见

网友F:
普通照明应该没问题,其他的负载就不清楚了

网友G:
如不放心 用一个1:1变压器

网友H:
单相220V国内标准电压是相间电压,两相220V是指110V的线间电压。我看不能用。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I:
单相220V50HZ的标准电压的电器,你如何用两相220V60HZ的替换。接上后是440v的。电阻线路频率变化是可以不用不考虑的,如果有电机、线圈就会出现转速和吸力的改变。

网友J:
对啊,要看什么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