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瓦)和VA(伏安)的关系

楼主(2008-11-07):
通常市场上所售的UPS电源,容量较小的以“W”(瓦特)为单位来标识;超过1千瓦时,用“VA”(伏安)标识,“W”与“VA”值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区别具体情况来选择UPS。一般来讲,1千瓦以内的小容量UPS一般都用“W”表示容量,容量在1KVA~500KVA的 UPS 都用VA而不是W来表示容量。
事实上,“W”总是小于等于“VA”。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可用如下公式计算出来: W = VA×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在0~1之间,它表示了负载电流做的有用功(W)的百分比。只有电热器或电灯泡等的功率因数为1。对于其他设备来说,有一部分负载没有作功。这部分电流是谐波或电抗电流,它是负载特性引起的。由于有这部分电流,所以“ VA”值比“W”值大,在功率因数为1时,“W”和“VA”值相同。

容量较小的以“W”(瓦特)为单位来标识;超过1千瓦时,用“VA”(伏安)标识,“W”与“VA”值是有区别的。

事实上,“W”总是小于等于“VA”。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可用如下公式计算出来: W = VA×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在0~1之间,它表示了负载电流做的有用功(W)的百分比。只有电热器或电灯泡等的功率因数为1。对于其他设备来说,有一部分负载没有作功。这部分电流是谐波或电抗电流,它是负载特性引起的。由于有这部分电流,所以“ VA”值比“W”值大,在功率因数为1时,“W”和“VA”值相同。

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

VA是视在功率(或容量)的单位

有功功率=视在功率x功率因数

如常见的300MW发电机,其额定视在功率是353MVA,其额定有功功率是300MW,额定功率因数是0.85,很明显

300=353x0.85

网友A:
简单一句话,W是有功功率,VA是视在功率。

网友B:
有功功率=视在功率x功率因数

网友C:
2楼说的对,他们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D:
学习了,原来它们不是一个概念,谢谢。

网友E:
学习一下,从脑子里再拿出来

网友F:
学习了,原来它们不是一个概念,谢谢

网友G:
温故而知新

网友H: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

网友I:
适合新手学习,顶你

网友J:
W是有功功率,VA是视在功率。

网友K:
同意2楼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网友L:
楼主都说明白了,很简单的,不过还是复习了一下。谢过了!

网友M:
电工基础课老师当时只给了我们一本她本人写的讲义,没有书,那本书弃用了。但这书她讲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