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漏电保护器错误接线方式

楼主(2008-11-07):
常见的漏电保护器错误接线方式有以下几种:

(1)用于支线保护时,各支线应有各自的专用零线,且两相邻支线路的零线不得相连。

如果将两分支线路相连,零线中的电流互流,破坏零序电流互感器内的工作电流平衡,使漏电保护器发生误动作。

如果想就近利用动力分支线的零线作为照明分支线的零线,则会造成动力分支线的漏电保护器动作(图2-26错误接线之一)。

图(略)

(2)一个用电设备只能接在一条保护支路内,不得跨接在两条分支回路内,不得接在零序互感器的前面,也不得采取一线一地制供电,否则,会导致漏电保护器误动作(图2-27错误接线之二)。

(3)装有漏电保护器和未装漏电保护器的用电设备,不得共用一个接地装置。例如,当因图2-28(错误接线之三)中的电机M1的绝缘损坏而外壳带电时,电机M2的外壳也带电。由于电流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未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4)单相负荷应尽可能均衡分配。如果分配不均(如一相的线路偏长,设备集中),则负荷较重的一相,其漏电电流偏大,因而干线的三相不平衡漏电电流增大,达到一定值时就会使干线首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

(5)被保护的线路(包括工作零线)应全部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漏电保护器的贯穿孔,不得用三极漏电保护器代替四极三相四极、漏电保护器。如果是三相五线制,则保护地线不得穿过漏电保护器的互感器,而必须跨接到第一极漏电保护器前端(进线端)的零干线上或重复接地极上。图2-29是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几种常见错误接线方式。

图(略)

网友A:
楼主讲的很明白啊,谢谢学习了

网友B:
不光是接线错误,还有的就是选型有错的!保护人体和保护线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2楼说的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