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槽规格品种和线缆铺设

楼主(2008-11-07):
布线系统中除了线缆外,槽管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金属槽、PVC槽、金属管、PVC管是综合布线系统的基础性材料。在综合布线系统中使用的线槽主要有以下几件种:
◆金属槽和附件
◆金属管和附件
◆PVC塑料槽和附件
◆PVC塑料管和附件
现叙述如下。
一、金属槽和塑料槽
金属槽由槽底槽盖组成,每根槽一般长度为2M,槽与槽连接时应使用相应尺寸的铁板和螺丝固定。槽的外形如图7-1所示。

槽盖

槽底
图7-1槽的外形
在综合布线系统中一般使用的金属槽的规格有50㎜×100㎜,100㎜×100㎜,100㎜×200㎜,100㎜×300㎜,200㎜×400㎜等多种规格。
塑料槽的外形与图7-1类似,但它品种规格更多,从型号上分有PVC-20系列、PVC-25系列、PVC-25F系列、PVC-30系列、PVC-50系列、PVC-40系列等等。
从规格上分有20㎜×12㎜,25㎜×12.5㎜,25㎜×25㎜,30㎜×15㎜,40㎜×20㎜等等。与PVC槽配套的附件有阳角、阴角、直转角、平三角、顶三角、左三角、右三角、连接头、终端头和接线盒(暗盒、明盒)等。
二、金属管和塑料管
金属管用于分支结构暗埋的线路,它的规格上分有D16,D20,D25,D32,D40,D50,D63,D25,D110,等规格。
在金属管内穿线比线槽布线难度更大一些,在选择金属管时要注意选择管径大一点。一般管内填充物占30%左右,以便于穿线。金属管还有一种是软管(蛇皮管),供不便于弯曲的地方使用。
塑料管在产品中分为两大类,即PE阴燃导管和PVC阴燃导管。
PE阻燃导管是一种塑制半硬导管,按外径分有D16,D20,D25,D32,四种规格。它的外观为白色,具有强度高,而腐蚀,绕性好,内壁光滑等优点,明、暗装穿线兼用。它可以盘为单位,每盘重为25㎏。
PVC阻燃导管是一种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国入适量的助剂,经加工设备剂压成型的刚性导管。小管径PVC阻燃际管可在常温下进行弯曲,便于用户使用,按外径分有D16,D20,D25,D32,D40,DD45,D63,D25,和D110等规格。
与PVC管安装配套的附件有接头、螺圈、弯头、弯管弹簧、一通接线盒、二通接线盒、三通接线盒、四通接线盒、开口卡、专用截管器和PVC粗合剂等。
三、桥架
桥架是布线行业的一个术语,是建筑物内布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桥架分为普通型桥架、重型桥架和槽式桥架。在普通型架中还可分为普通型桥架、直边普通型桥架。在普通桥架中,有以下主要配件供组合:梯架、弯通、三通、四通、多节二通凸弯通、凹弯通调高板、端各联结板、调宽板、垂直转角联接件、联接板、小平转角联结板的隔离板等。在直边普通型桥架中有以下主要配件供组合:梯架、弯通、三通、四通、多节二通凸弯通、凹弯通调高板、盖板、弯通盖板、三通盖板、四通盖板、凸弯通盖板、凹弯通盖板、花孔托盘、花孔弯通、花孔四通托盘、联结板、垂直转角联接板、小平转角联结板、端向联接板护板、隔离板、调宽板和端头挡板等。
重型桥架、槽式桥架要网络布线中很少使用,这里就不再叙述。
四、槽管的线缆铺设
槽管的线缆铺设主要有4种方法
1、 采用电缆桥架或线槽和预埋钢管结合的方式
(1)电缆桥架宜高出地面2.2 M以上;桥架顶部距顶棚其它障碍物不应小于0.3M;桥架宽度不宜小于0.1M;桥架内横断面的填充率不应超不定期50%。
(2)电缆桥架内缆架内缆线垂直铺设时,在缆线的上端和每间隔约1.5M处应固定在桥架的支架上;水平铺设时,在缆线的首、尾、拐弯处和每间隔2M-3M处进行固定。
(3)电缆线槽宜高出地面2.2M以上。在吊顶内设置时,槽盖开启应保持80MM的垂直净空,线槽截面利用率不应超过50%。
(4)布放线槽缆线要以不绑扎:槽内缆线应顺直,尽量不交叉;缆线不应溢出线槽,在缆线进出线槽部位,拐弯处应绑扎固定。垂直线槽布放缆线应在每间隔1.5M处固定在缆线支架上。
(5)在水平、垂直桥架和垂直线槽中铺设缆线时,应对缆线进行绑扎。绑扎间距不宜大于1.5M,扣间距应均匀,松紧适度。
设置缆线桥架和缆线槽支撑保护要求。
① 桥架水平铺设时,支撑间距一般为1M-1.5M,垂直铺设时固定在建筑物体上面间距宜小于2M。
② 金属线槽铺设时,如是支架或吊架,则在线槽接头处,离分线槽两端口0.5M处和拐弯转变处固定间距为1M-1.5M。
③ 塑料线槽槽底固定点间距一般0.8M-1M。
2、 预埋金属线槽支撑保护方式
(1) 在建筑物中可使用不同尺寸的预埋线槽,按一层或两层设置,应至少预埋两根以上;槽截面高度不宜超过25㎜。
(2) 线槽直埋长度超过6M或在线槽路由交叉、转变时宜设置拉线盒,以便于布放缆线和维修。
(3) 拉线盒盖应能开启,并与地面齐平,盒盖处应采取防水措施。
(4) 线槽宜采用金属管引入分线盒内。
(5) 预埋金属线槽。
3、 预埋暗议定书支撑保护方式
(1) 暗管宜采用金属管,预在墙体中间的暗管内径不宜

网友A(2009-04-27):
首先谢谢 楼主  把这么有用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最好能够说完整那才更加 的完美

网友B:
不错,现场布管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两个电工接出来的电箱很漂亮的,很规矩!都是用线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