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756-IR6I

楼主(2008-11-07):
请问一般情况下.Pt100选择哪个类型.

比如说我选择了100 Ohms pt 385. 实际温度量程是0-100℃

我还需要在里面做工程转换吗

网友A:
不需要的啊,就是直接显示就OK了啊

楼主:
谢谢!我去试验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啊,就是直接显示就OK了啊

建议转换一下MOV,否则会有量程不一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