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ABPLC故障問題

楼主(2008-11-07):
請教A B PLC高手

1.當A B  PLC地址溢出PLC就會出錯停止工作,不知有什么設定可讓地址溢出后PLC不會出錯;

2.當A B PLC出錯時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查出故障點在哪里?

网友A:
AB的问题发在三菱的板块,楼主来砸三菱的场子?

AB的PLC有一些特殊的位,用于防止楼主描述的这种情况而引发PLC进入停机状态,这些地址位在编程手册的附录中可以找到。

用编程软件连上PLC,在控制器属性中可以看到出错的错误提示。

以上

网友B(2010-07-18):
ABplc报CPU故障,什么原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