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水泵,旁路能不能直接启动??

楼主(2008-11-07):
本系统为一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一拖二,我想请教一下,在手动情况下,能不能直接启动75KW的水泵电机,断路器为常熟CM1-160A,接触器为常熟的SC-N8。谢了!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说明具体情况,具体的图纸也是也是没有的。

网友B:
断路器太小,直接起动时可能跳开。

网友C:
要考虑好多情况,电源,水路等

网友D:
two floor is true

网友E:
对于75KW的电机来说,直接启动也可以实现。

但那样的话你的断路器明显偏小

网友F:
对于75KW的电机来说,直接启动也可以实现。200KW的都可以,只要你的电源与接触器及短路器够用就可以.

网友G:
可以,没问题,常熟的断路器还算是可以的

网友H:
160A断路器偏小,我们用过75kw变频起动水泵,在转工频时,200A的空开照样跳闸,换成250A的后才能使用。

网友I:
还是做个星三角电路, 否则电费也不少啊

网友J:
星三角启动,省电费吗?

网友K:
两台水泵?75KW?

网友L:
可以直接启动的,恒压给水的,应该选择接触器大些的比较安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这是个恒压供水系统,ACS5510变频器一拖三,两用一备,变频启动应该没有问题,客户要求如果变频器出故障的话,可以把变频器甩开,直接工频启动水泵,看看这个断路器和接触器是否可以?

网友M:
75KW电机直接启动冲击电流要在1300A以上。。。电机只要不是经常启动应该可以承受,关键用户的电源线路能承受吗?

网友N:
在恒压供水其原理是;在水压低时水泵变频启动至上限频率据体以管道水压为准在切换至工频运行,用变频器只为了管道恒压,如果要直接启动电机要加装减压设备管道水压检测还有其它的保护电路等,还要考虑改后设备是否能安全运行客户是否实用,我个人还是认为变频恒压供水的好

网友O:
那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还有各级开关和线路的容量允不允许了

楼主:
明白了,楼上的各位,谢了!

网友P(2008-12-14):
不能直接启动,得星三角启动或降压启动。

网友Q:
不能直接启动的话,星三角启动对水泵可能比较适合。

网友R:
75KW电机直接启动有13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