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出口设备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07):
请问哪位做过将 220V50HZ 单相 电源 与 220V60HZ 三相 电直接互换使用的工程,我现在还负责一台出口设备,对方的电压是电压是220V60HZ 三相,可否不加变压器,直接用两相电直接带单相220V的电器设备

网友A:
不够具体,你到底是什么机器?还有二相电,按国内的电压二相之间为线电压,可有380V了。如果是日本的二是200V。如果是电动机,60HZ的转速比50HZ要高。这个转速你按比例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