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

楼主(2008-11-07):
我单位60年代买了一台波兰产的镗床,其进给、快速、制动都由电磁离合器驱动。据说以前运行还不错,后来不知为何电磁离合器没劲了,该镗床也闲置了N年。现在公司想回复该镗床,可不知电磁离合器没劲如何解决。由于是进口设备,资料也不全,只知电磁离合器是直流24V供电。求助高手,先谢谢了哈!

网友A:
改换变频器试一试.去掉离合器.

网友B:
先查一下到电磁离合器上的直流24V是否正常,离合器上的线圈是否也发热老化,造成线圈阻值改变,影响吸力.如没问题那可能摩擦片已磨损历害,需换了,或设法做一个垫片加上去,使通电时能把离合器压紧,

网友C:
先看一下是什么结构,然后再做处理方案

楼主:
至飞一马:外部给电磁离合器供电电压升至直流30V,无载时吸力还可以,带载吸力还是不够,电磁离合器能修吗?谢谢

楼主:
至YSC1:无电机驱动,如何用变频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以前在维修的时候把进给与快速的位置给换了

网友E:
调整一下离合器的间隙,大约0.1MM-------0.2MM.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应该时有24V电源,这种情况一般时吸力不够或是磨损比较严重!!

网友G:
我同意一楼的意见,其进给、快速、制动都由电磁离合器驱动,众所周知,电磁离合器仅做离合之用,那么真正起驱动作用的还是电机,所以省掉电磁离合器这个环境,改用变频器直接带电机,这个方案石可行的。

楼主:
至chenli:一楼的意见是最不可取的,又不需要电气调速,干嘛用变频器?现在的状况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恢复该镗床的功能,而不需要太大改动、不增加太多费用!

楼主:
至痞子蔡:我有可调直流电源,该镗床的进给、快速、制动分别有各自的电磁离合器。现在的离合器就是吸力不够、没劲,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至ZGDAYAN:等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H:
电磁离合器,也就是磁滞。换一个好了啊

网友G:
至绒绒:我们只是从纯技术的角度谈一下看法,谈不上什么可取不可取。只存在可行不可行。大家只是在发表意见,真正拿主意的人是你自己。

楼主:
对:chenli 关于

至绒绒:我们只是从纯技术的角度谈一下看法,谈不上什么可取不可取。只存在可行不可行。大家只是在发表意见,真正拿主意的人是你自己。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公司有很多旧机床需要改造,我已经做好了一些,遇到问题我会随时向大家请教。

网友I(2008-12-14):
看看是不是有机械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