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出口设备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07):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请问哪位做过将 220V50HZ 单相 电源 与 220V60HZ 三相 电直接互换使用的工程,我现在还负责一台出口设备,对方的电压是电压是220V60HZ 三相,可否不加变压器,直接用两相电直接带单相220V的电器设备

easonhee@163.com

网友A:
如果是单相220V的电气设备或电机使用时,是可以任意接用在三相22V的电源电压的两相线电源上用的.不需要外接变压器的

网友B:
频率不同怎么办

网友C:
请您把问题说详细一些

国产电机

V/f=220/50=4.4

4.4*60=262V

我在西安

网友D:
考虑一下电器就行,比如接触器的线圈要选用60Hz的,电动机也要用三相220V60Hz的

电路上没什么不同,

我做过出口美国的设备,不是很特别

网友E:
要看你的设备情况定。

频率提高了20%,电机的转速也提高了20%.。如果是磨床砂轮的线速度就高了。有危险。

如果是其他的旋转机械,速度也提高了,那其它的部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请慎重考虑。关系到设备和人生的安全。

网友F:
处理方法:

 把你的单相负载分为2类: 1)一类是一般仪表类/电热类负载(如仪表电源\开关电源\控制器电源等)这些可以直接使用220/50HZ电源..

                                              2)第二类是单相感应电机(串级电机除外)\电感式莹光灯\接触器线圈等,这类不能直接使用,可以按U/F(电压/频率)=恒值的方法代用

                                              比如220V/50HZ的接触器线圈,在60HZ时线圈电压必须时262V....

网友G(2019-07-19):
1.输出频率、电压可调(0-1000V.40-499.9Hz)

变频电源调压调频模式:输出电压和频率设定值从零至额定值连续可调,调压和调频输出模式根据客户后端负载使用情况自动切换。

2.可调控制面板显示功能

       变频电源采用LED四位高清数码显示,具有显示功能,输出频率、输出电压、负载电流、负载功率;通过操作面板调节窗口可调节电源运行的所用参数;在显示窗口可以查看电源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值。

3. 控制面板调节功能

1)一键启动(电源通电30s-60s后按击启动开关即可开始工作运行)

2)一键复位(当电源或后端出现故障以及电源完成工作)

 3)频率微调(频率调节步幅为0.1Hz情况下使用)

 4)频率快调(频率可以快速调节指定频率)

 5)三相切换(切换三相UVW相电压)

 6)高低档切换(高档电压0-520V可调,低档电压0-300V可调;其他电压可定制)

 7)电压调节(电源输出线电压可在额定电压内连续可调,步幅0.1V

4.短路保护功能

变频电源能够适应电源运行中短路以及电源启动输出短路两种短路输出情况,并且能够在短路发生时,电源停止输出并发出报警声,同时在主板上提示报警信息。

5.具有输入电压检测功能。

  变频电源具有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在输入电压出现异常情况时,电源会产生报警并保护。

6.电源具有自放电功能

         变频电源内部具有放电电路,在电源停止输出以后能够快速释放存在输出电容的电能,以防止在停止状态下误碰输出端子,造成人身伤害。

7.紧急停止功能

         变频电源具有紧急停止按钮,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通过该按钮可以瞬间停止电源输出。

8.外部模拟接口

   变频电源具有外部模拟接口,可以实现电源启动停止控制,紧急停止控制,故障检测以及电源运行状态检测,电源输出电压电流的调节,输出电压参数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