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调节器

楼主(2008-11-07):
现有一台日本岛电SR-3温控器,三线制铂电阻输入,当温度为30度以下时温度较准确,当温度稍高时则与实际温度相差较大,50度时相差15度,请问各位高人这是何种原因?

网友A:
没别的原因;岛电温控器问题不少。

网友B:
1、你看看你的热电阻是什么型号的,是否与温控器参数里设置的相同,若不同改正过来再试试。

2、看看你热电阻与温控器连接的补偿线类型,勿用普通导线代替。选择匹配的补偿线。

上述两种方法确认后应该能解决问题,若还不行估计是控制器问题,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