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 PLC软件安装后建立工程总报错

楼主(2008-11-07):
1S PLC软件安装后建立工程总报错

XP SP3

安装过程有啥注意事项没?

网友A:
安装过程中需要不勾选“监控模式”,这个问题应该在GX Developer 7.08上没有,你玩1S的可以安装7.08版本而无需去安装8.0以上版本。

楼主:
软件是8.0X的

没有选监控模式,目录两层,没有使用长文件名,目录名非中文

应该满足要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是8.0X的

没有选监控模式,目录两层,没有使用长文件名,目录名非中文

应该满足要求吧?

哪怕是当年的MMX系列,也一样可以使用三菱的软件,三菱对系统的要求并不高,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系统是那些快速ghost版本,而不是原版,或许会遭遇到如你目前遇到的情况~~

网友B:
安装环境对吗?另外目录用默认C盘。文件名默认再试试。

网友B:
实在不行就照一楼说的用7的版本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