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接线方式的调查!

楼主(2008-11-07):
目前大多数的485用户采用接线柱方式连接485接口,另外还有采用DB9接口,或者RJ45接口方式等。欢迎大家各抒己见,如果有更好的,更方便或者更稳定的连接方式提出来供大家共享,同时也方便485接口的厂商进行产品的改进。

网友A:
这和相应的电缆导体相关,

单股26AWG、24AWG的导体线芯较细,可用RJ45、RJ11接口压接;

多股的26AWG、24AWG、22AWG的导体线芯可用DB插座焊接;

多股的线径较粗的20AWG、18AWG、16AWG导体线芯则宜用螺栓紧固压接(又称接线柱方式).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B(2008-12-10):
接线柱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