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MP277和三菱PLC通讯

楼主(2008-11-07):
我用西门子MP277和三菱FX2N通讯,用mitsubishi FX还是Mitsubishi protocol的驱动程序,通讯线的连接是用422/485还是用232通讯,我按照手册上的试过都不行,不知道哪位用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A:
FX2N的通讯口是422的,也可以扩展232

网友B:
应当选mitsubishi FX;

通讯方式选RS422/485;

网友C:
真是怪异的配置...

欧洲的脸,日本的心脏...

楼主:
249090e90900erj到偶姐姐就

楼主:
舒服的的来看哦isiofjoisoodiiii

楼主:
的任务二段跳阮入天台万恶的认同

楼主:
对:ZJZC 关于

应当选mitsubishi FX;

通讯方式选RS422/485;

内容的回复:我就这么选的,但连不上,连上了有什么提示吗

楼主:
对:ZJZC 关于

应当选mitsubishi FX;

通讯方式选RS422/485;

内容的回复:还有就是选了这个协议,对应寄存器只能选择D0-999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急啊

楼主:
我回复怎么有时显示空白

网友D:
避免使用PLC跟触摸屏时的通讯问题,其实可以考虑使用PLC与触摸屏一体化的产品 -- 美国Horner OCS(Operator Contronl Station)

www.hornerocs.com            www.hornerchina.com.cn高档方便的控制、更实惠贴心的成本! 或电13826599051蒋先生 86-755-25583981 / 2  (18Lines)

楼主:
没有人这么用过吗??????

网友E:
人家不是告诉你了,siemens的屏配siemens的plc才有价值,带个fx2n,自寻烦恼啊,三菱的屏一般比siemens的便宜啊!

网友F:
确实配置比较怪异 不过应该可以连接的

网友G(2008-12-12):
我阴错阳差.要使用这个搭配.FX2N-128MR-001,加西门子的屏.有谁是高手,本人愿意有偿请高手指点我?有意huishinanxia@163.com

网友H:
有谁用过啊?可以指教一下,我现在也是用一个MP277和一个FX1NPLC通讯,请问是否还有什么别的设置?

网友I(2009-09-20):
mp277有四个调节开关。是不是那里没有改哦,所以才没有通讯上哦

网友J(2009-11-25):
估计是链接电缆的 原因

网友K(2014-08-16):
怎么后来没有下文了?我现在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