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fix的悬疑问题,帮忙解决!!!

楼主(2008-11-07):
我现在收到下位机一个0到4095的数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数,我通过改变在显示数据处的输出范围将其显示了

问题一: 我要做趋势,加到趋势中的数值怎么让他显示不是0-4095的数,而让其显示在输出范围内的值!!!???
问题二: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改变他的输出吗?

真诚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的qq32526824

网友A:
AI块改数据类型,如BN15

网友B:
可以再下位机的模块中修改其输出量程,不过一般修改后,可能在其他地方要修改相应的参数值!

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问题,改了之后在OPC读到的好值,在上位的的数据库中显示不了。后来也就小修改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这个还好了,以前遇到过很大的数字,IFIX就不能显示的情况。

改改数据类型或者改个变比试试。

网友D:
关键是看下位机怎么上传数据,试一试将输入数据的转化改为:12AL, 也就是12Bit的转化,将0-4095转换为需要的工程值。如果超过4095的范围,就要根据下位机的实际情况处理了。

网友E:
你是从昆腾PLC里读数吧?你应该在下位里把0-4095的机器数转化成在量程范围内的数值,比如的压力表的量程是0-100kpa,就把0-4095的机器数转换成0-100的数值

具体转化是X*量程再除以4095再加上量程下限,X就是你要转换的机器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