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电机自藕降压启动的选材

楼主(2008-11-07):
   如题,铜电缆该用多大的,自藕变压器该怎么选,三个接触器国产的(如正泰的)该选多大,热继又该多大?

如果完全按照书本的,估计不行,要相对加大,各位有经验的给提个建议!

楼主:
不会吧?都没有一个回帖???

网友A:
主断路器315A 、  运行接触器400A, 启动接触器250A 、 自藕变压器Y短接接触器160A    、 自藕变压器QZB-135 KW

网友B(2010-09-17):
我选了 2只250A接触器1只250A接触器,哪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2010-11-14):
我选运行600,启动用5爪的250A的,自藕变用150KW.总之就是选大点不会出问题。现在这社会选额定的害自己(品质不好)

网友D:
3楼的,那是自偶变压启动啊!并不是星三角启动啊?你选三个250A的?

网友E:
你要是选择施奈德、西门子、ABB之类品牌的,估计树上的公式基本是准确的,选择国产品牌,公式基本属于摆设!这是书本知识过时了还是我们的品牌质量问题?

网友F:
选国产的质量好的牌子,2楼的选择就可以,可以长期运行的。

网友G:
热继电器按照0.95--1.05倍额定电流选。

网友H:
啥负载?星三角不行?我们这儿,200KW一下的都是星三角,都是进口的设备

网友I:
从起动效果上讲,星三角与自耦变压器是一样的,因此为什么不用星三角起动呢?而要多此一举用个变压器?

网友J:
什么主电路?直接短星点的运行时变压器不带电,接触器短星点运行时变压器带电。

运行电流比启动电流小,三一样大      两大一小。

网友K:
9楼,那个什幺199几,不知道自偶降压和星三角的不同吗?星三角进电机要两根电源线…

网友H:
星三角是要2根电源线,但是如果柜子距离电机近的话,还是很经济的;再说现在的自耦变压器很杂,买到皮实好用的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