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20与西门子S7-200的通信干扰问题

楼主(2008-11-07):
我在一个工程中用了很多信捷OP320显示屏,是用在起重行业上的.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动起重变频器,数据显示都不能适时跟踪,画面显示正在通信.等停下后,等几秒后又显示出正常的数据.咋个处理呵,请高手支招呵

网友A:
典型的干扰问题

变频器的控制线是屏蔽线吗

楼主:
变频器用的是屏蔽线,通信线都改成了西门子的PROFIBUS了

网友B:
GND也连接了?。。。。。。。。。

网友C:
呵呵;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干扰源;

又碰到国产的文本;

加电抗器、滤波器吧;

网友D(2009-02-23):
PLC到文本显示器用好屏蔽线且单端接地,两端接地也容易出问题,DC24V电源也容易受干扰

网友E(2009-08-28):
把PLC的M与文本显示器的0V接没有呢?接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