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数控车床主轴后面的编码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11-07):
求解"数控车床主轴后面的编码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反馈主轴的角度。要车个螺纹啥的,没这玩意还真不行。

网友B:
主轴位置反馈编码器,正如刘版主说的-----反馈主轴的角度用的。车螺纹、主轴定向准停、C轴控制等需要主轴工作在伺服状态的都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