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触摸屏里的历史数据保存在FAT32优盘里,优盘里怎么有好多乱码

楼主(2008-11-07):
AE触摸屏里的历史数据保存在FAT32优盘里,优盘里怎么有好多乱码,从触摸屏上拔掉优盘前怎么先把优盘关掉呢?

楼主:
怎么一大堆问题啊,台达研发人员有没有测试过啊

网友A:
有一个移除U盘按钮可以把U盘关掉

     目前状况,,因为以前设计是首先生成一个CSV文档,然后给里面填充数据,当数据没有填充满的地方就会出现乱码,解决方法就是先汇出一个空白csv文档,然后当人机缓存区的数据再往里面填充的时候及时没有填充满也不会有乱码了

   08年底会有一个补丁,到时候u盘不用先关掉再插拔,当然也不用特意汇出空白csv文档了,

  期待中。。。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上的是不是中达电通的,这么清楚?

还有,想问一下支持USB2.0的U盘吗?我用了很多U盘都不行。

网友A:
u盘需要fat32格式才行的 ,如果不是fat32格式,需要格式化成fat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