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的并联输出是怎样画的

楼主(2008-11-07):
PLC梯形图的并联输出是怎样画的

还有就是输出和输入的编号是怎们回事?我有点郁闷

我怎么弄不好啊?还是道行浅啊 ?

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PLC梯形图的并联输出不是画出来的,是经过编程并由软件自动生成的。

建议找一个现成的程序参考一下,看看别人是怎么编的。

网友B:
买本书看看找个软件练练

网友C:
plc并联输出不是画出来的,而是编的

网友D:
软件自动生成也要由人去完成这个工作嘛。

网友E:
先看看别人的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F:
应该先看一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G:
多看看书或指令手册,并联如下的方框中。

网友H:
我有三菱PLC视频教学,效果非常好,包你学会。1053247435

网友I:
7楼说的很详细了,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2009-03-14):
多谢了各位

像大家学习

网友J:
这是用软件编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用LD 和OR指令OUT输出即可!

网友K:
7楼说的很详细了!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