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转换触头的继电器有什么有点?

楼主(2008-11-07):
和普通的相比?

xiexie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东,发照片看看

楼主:
是这样的

比如:有个中间继电器,它的NC和NO触头一般是分开的

现在将两触头其合并成一对转换触头

估计以前的硬继电器回路用的多,PLC回路是不会有这样的

不是VIP,发不了图片,麻烦啊!

网友B:
分开是怎样的,合并又是怎样的?普通是怎样的?有转换触头的继电器又是怎样的?NC(常闭)和NO(常开)触头到底怎样“合并”?发不了图片倒没有什么,不讲清楚,麻烦啊!

xiexie

东方猜想,是不是把单刀双掷方式称作为“合并”?

网友C:
楼主的意思终于明白了,他说的是

继电器的一组触点:COM(共用点)+NC(常闭点)+NO(常开点)

而接触器触点是两组:一组常开+一组常闭

如果说比较册话,接触器的触点容量比继电器大,而且接触器的触点使用方便。如某些场合用继电器的一组触点无法实现,而用接触器触点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开是怎样的,合并又是怎样的?普通是怎样的?有转换触头的继电器又是怎样的?NC(常闭)和NO(常开)触头到底怎样“合并”?发不了图片倒没有什么,不讲清楚,麻烦啊!

xiexie

东方猜想,是不是把单刀双掷方式称作为“合并”?

是的,东方厉害!!!!东方猜想可以和哥德想媲美!

就是同单刀双掷方式!

NC+NO合并为此方式,有什么好处????

有这类继电器什么的吗?

网友B:
交流接触器触点动作距离较远,通常用“桥式结构”,即分断时有两个断点,耐受电压较高;一般有三个常开主触点、四个辅助触点(常开、常闭各两个),辅助触点使用比较灵活,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接成单刀双掷方式。

继电器有多种触点方式,包括常开、常闭和转换触头(单刀双掷)方式。可按照电路设计要求选用触点形式和数量。继电器优点是结构紧凑、有的触点数量比较多;转换速度快,一般是mS级,比交流接触器快一百倍。缺点是耐压不高,电流也不大。常用在控制电路中。

楼主:
谢谢东方,受教了!!

以前只了解单刀双掷开关,没想到触电也做成这样的了,

再请教下转换触头是自己接线的?还是现成提供的?

对继电器结构不是很了解,想了下,感觉自己利用已有的NO和NC触电来接线?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