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调节和滑差补偿

楼主(2008-11-07):
滑差是鼠笼式异步电机的运转基础。

三相交流电在定子线圈形成旋转磁场(该旋转磁场转速仅和输入频率、极对数有关),鼠笼转子相当是“变压器二次”数个短路线圈,由于旋转磁场存在,转子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动势、继而在转子“短路线圈”产生“二次电流”,形成转子磁场,导致转子随旋转磁场转动。根据变压器原理“二次电流”将反映到“一次”定子线圈,也就是电机电流。

问题是:只有转子转速和旋转磁场“异步”,才能有“切割磁力线”状态存在。两者相对的转速差异,就是滑差slip(s)。

很明显,转子轴负载越大,只有转速下降,滑差越大才能在转子“二次”产生更大的电流、产生更大的力矩,达到负载的平衡。同时引起定子“一次”线圈电流的上升。

对于变频器来讲,已经知道实际输出电流(定子线圈“一次电流”)和电机模型(你已经输入了电机参数),当然可以在负载增大时,适当提高输出频率,保证电机轴转速不变。这就是“滑差补偿”,也就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基本原理。

通过对滑差的解释,就可以知道:

1、对定子注入直流,只能对电机轴产生“制动”,不能“抱死”。原因就是“抱死”就没有了滑差,也就没有输出力矩了。

2、同样,当电机被负载拖动,电机轴转速高于定子旋转磁场转速。转子产生的电动势改变方向,造成定子线圈“一次”侧升压。

3、使用SLVC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中,正确输入电机参数和电机调试的重要性。

网友A:
说的很详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