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个模电数电结合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已 知:
1、此电路是一个典型的模电(右边)和数电(左边)的隔离电路,实现采集外部IN0模拟信号ON、OFF的功能。
2、输入端IN0输入的电压有两种状态,0v 或24v。
3、U2为光电耦合器。
4、U1为芯片CD4070的部分逻辑。
5、实现的功能是,当IN0输入为0v时,A点(蓝色字体)为0v,当IN0输入为24v时,A点为VCC(5v)。ID0接入一个计数器T0。实现高速计数。
试分析:
1、 当IN0=0V和IN0=24V时,分析各个连接点的电平状态(器件引脚连接点)
2、 右边电路部分:R4和R5的功能是什么,参考U2的芯片资料解答,如果是你设计此电路,R4、R5的阻值应该选取什么范围,写出你的计算方法,以及计算的依据。
3、 中间电路部分:VCC、R3、R2、C2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你设计此电路,它们的电阻值、电容值,应该选取多少范围?说出你的理由。
4、 R1、C1的作用是什么,A点信号经过后级电路,到达ID0,会产生什么变化,给出波形。
R1、C1的数值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试画出进入U2的1、2、3脚的电路波形。以及波形会受什么参数的影响,结合整个电路来分析。
5、整个电路,不用R2、C2会怎么样,使用用R2、C2会怎么样?
6、不考虑后面的ID0端,在A点可接受的IN0 的最大输入频率是多少,这个频率与什么参数有关,说出你的理由。
在ID0端,可接受IN0的最大输入频率是多少?同样,这个频率与什么参数有关,说出你的理由。
7、这电路有什么潜在的问题,按照你的知识和分析,它需要在哪些地方改进?

网友A:
1、IN0持续为“0v”或持续为“24v”时,ID0为 0
2、IN0由0v跃变为24v时,ID0为 1
3、IN0由24v跃变为0v时,ID0为1

楼主:
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B:
有高手吗?进来解答下.很期待........

网友A:
4070是异或门,真值表为:
1脚(in1) 2脚(in2) 3脚(out)
L L L
H L H
L H H
H H L
当in0=0v时,PC817截止其脚4为高电平,A点与4070的1脚也是高电平,当in0稳定接通时,4070的2脚也时高电平,对照真值表故此时输出为低电平0
当in0由0v转24v时,pc817导通其脚4为低电平,A点与4070的1脚也是低电平,同时,与4070的2脚相接的C1通过R1、PC817放电,放电初期2脚依然保持高电平1,根据真值表故此时输出为高电平,但很快C1放电完毕,2脚变为低电平,根据真值表,输出又变为低电平0。简单说:in0由0v变为24v,id0输出一个脉冲。

其他情况可据此自行分析

网友C:
这就是所谓模电数电?典型的计数器电路。采用两级滤波,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延迟比较大,要是我设计,R1 ,2,C1,2 不要,直接

楼主:
高手,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分析题,等待大家的指导与改进.......

网友D(2011-06-10):
内容全吗,显示6也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E:
见以下的电路分析及电路图中的各点波形图:

网友E:
                    线路分析与参数的计算:
       1、R4是限流电阻,有它来确保L1支路正向导通电流=10ma。L1的正向压降与U2的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之和可视为4V左右,则:R4=(24-4) / 10 = 2K。R5在这里仅起在L1与U2的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分流作用(其分流值= 4V / R5),如R5取值小于R4的1/6时,当IN0=0V时,R5的电压<3V,会使L1与U2的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流=0,即使U2不工作。本人认为该电路的R5可以去掉不用。
       2、R3为U2的发光三极管集电极电阻,当IN0=0V时,U2的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其发光三极管也导通,如集电极电流 >=5ma ,R3=1K,会使R3的电压=5V, 即使C点电压=5V - 5ma * 1K = 0V。当IN0=24V时,U2的发光二极管截止,发光三极管也截止,即集电极电流=0,使C点电压= 5V - 0 * 1K = 5V。
       3、不考虑积分电路的影响,在C点可接受的IN0 的最大输入频率取决于U2器件的频响(PC817参数不知,故无法确定)
       4、A点的波形由于受R2C2积分电路的影响,其波形前后沿不是突跳,而是变缓,见上图A点波形,这就限制了C点的最高 频率:R2*C2乘积越大,其信号的最高频率变的越小)。
       5、R1C1与R2C2二级积分电路,不能省略,其作用是将C点的方波信号延迟不同的相位角,使方波的前后按不同的速率上升与下降(见A、B点波形图),使其有一段间隔,二种延迟波的逻辑电平不同(一个为高。另一个为低),使异或门输出为 高电位,见上图ID0 波形。采用此电路的作用,可使ID0输出的信号频率比IN0输入的信号频率提高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