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常见问题

楼主(2008-11-07):
70KAV的干式变压器
负载有10几A
温度有100度

嗡嗡的声音好像比另外一台要大。(因为有两台同型号的)

经测量:相与外壳绝缘电阻无穷大
                相与相没电桥表没测

空载电流:U相9。24A
                     V相7A
                     W相5。9A
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硅钢片振动的声音。把硅钢片紧一下。

网友B:
匝间有短路吧,有机会停下来用电桥量一下,空载电流不应有这么大差别的.

网友B:
我记得我以前一个单位用了7台2500KVA的干式的变压器,都没有出现过空载电流相差超过5PS的

楼主:
5PS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干式变压器可分为开启式、封闭式、浇铸式,如果是浇铸式,它的内部是环氧树脂填充,不可以紧固硅钢片。

楼主:
谁知道宁波这边哪里可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