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具体讲一下工厂功率补偿,这个电量到底是省在哪里了

楼主(2008-11-07):
         由于经济危机 我厂现在正在开展节电措施, 供电局要求功率因数在0.9以上, 而我们也能保持0.9以上 ,如果我们把功率因数提高,或者更高 ,对就功率补偿消耗的电能会增大很多吗、 或者说能不能节电。

网友A:
功率补偿,提高有功功率,减少无功功率.提高线路的利用率,减少线损,其他方面不节电.

网友B:
支持 一楼说法,提高线路利用率

网友C:
补功率偿是提高电能量的利用,提高功力因素。

网友C:
我把字写反了,应该是功力补偿,对不起了。

网友D:
线损减少,对厂有一点点好处。但不大。最大的赢家是供电局。

网友E:
 提高功率因数意义不大,主要要从人员作起,比如房间内“人走关灯”,空调在夏天上调一度,杜绝跑、冒、滴、漏等等。

网友F:
同意6楼的意见,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加大功率因数,以提高有功功率。有一定的帮助,但要根本上结能,说白了结约RMB还是要从用电器上着手。

网友G:
最大的赢家是供电局,功率因数在0.9以下的话,供电局的电费也就在原基础上上调

网友H:
功率补偿是提高电能量的利用,提高功力因素。

网友I:
节能,肯定行,电费单给我

网友J:
功率补偿是提高电能量的利用,